好盈天行者20A坏了,掉了几个元件,求助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3-07-30):
(无正文)

楼主:
就是那两个红圈圈中的东西,有几个电调掉了,不知道什么型号,求助各位大侠啦

楼主:
没人知道么?4个电调3个都是这问题

网友:
呵呵,天行者,不咋地

网友:
先顶后看,是国际惯例吗?

网友(2013-09-24):
上面是电解   下面是2级管

网友:
长方形、棕色的是独石电容,应该是0.1μF/63V。
圆柱形的是无引脚二极管,这类电调上最常见的型号是1N4148。
它们都可以在报废的电脑主板或光驱电路板上找到,不用单独跑去商店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