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的如何绕成12V的,看图,求指点

楼主(2013-07-30):
看了论坛里好多关于马达绕线的帖子,基本上都是针对无刷马达的。
220V的有刷马达,想改成12V用在模型上,求指点。希望此贴成为绕有刷马达的帖子,各路神仙来指点指点啊。

拆电极,,,费了很大劲啊.
碳刷旁边的东西是什么??马达消火花的吗??

转子,12槽,换向器12片.

网友:
消火花电容嘛

网友A:
问一下,马达绕线好了,线怎么接上电极上。

网友:
220v重绕12v,这也太难了吧,电机碳刷都是跟着原来的设计电流来做的,现在要实现原来的功率,电流要大17倍,怎么撑得住。

网友B:
用0.5的漆包线,按原绕组的方法绕制,每绕组绕的圈数视线槽面积而定,大约在30-50圈。接整流子后要调平衡并用棉线绑扎,防止高速旋转的离心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0.5的漆包线,按原绕组的方法绕制,每绕组绕的圈数视线槽面积而定,大约在30-50圈。接整流子后要调平衡并 ...

浸502固定.。。

网友:
我只能说,祝你成功!

网友D:
电压差太多要达到预定功率要加好多线圈,估计电机壳都装不下

网友:
绕完后必须做动平衡……

网友:
基本 不大可能实现

网友:
加粗漆包线,减少匝数

网友:
个人觉得绕法不变,每组线圈根据12V和220V的比例减少相应的匝数绕。把漆包线换成0.5的。

网友:
没有实质性意义啊

网友E:
用在飞机上的话没意义太重了   学习原理的话建议改着玩玩可行

网友:
电刷背负不起

网友F:
特别注意接到整流子的线不能用锡焊,要用原装电机一样采用压接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马达绕线好了,线怎么接上电极上。

用锡焊,也就是电烙铁焊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浸502固定.。。

502 不耐高温吧,电机热了会融化拉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0.5的漆包线,按原绕组的方法绕制,每绕组绕的圈数视线槽面积而定,大约在30-50圈。接整流子后要调平衡并 ...

原来的绕法看不到,铜线全粘在一起,我是用锯子锯断后一点点清理出来的,所以走线不会走啊,能指点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差太多要达到预定功率要加好多线圈,估计电机壳都装不下

原来12V的电压就能转,只是转的太慢,也没什么力。所以才想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在飞机上的话没意义太重了   学习原理的话建议改着玩玩可行

就是学习原理改着玩的,慢慢来嘛,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特别注意接到整流子的线不能用锡焊,要用原装电机一样采用压接的方法。

为什么不能用锡焊呢??马达温度高会融化锡焊么??求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用锡焊呢??马达温度高会融化锡焊么??求指点

有刷电机的整流子在转子旋转时温度相当高,尤其在大功率、高转速状态下长时间工作,其电刷与整流子摩擦产生的热加上接触电阻产生的热,局部温度可达300多度,加上转子高速产生的离心力,极容易使线头焊点脱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压差太多要达到预定功率要加好多线圈,估计电机壳都装不下

想好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好再说

求指点啊大哥!!

网友:
现在真不用这样折腾~~时间成本太高~~整出来的的东西做不了动静平衡没有使用价值~~为了玩练手另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指点啊大哥!!

电压低了,想要大功率,只有加大电流,那么线圈匝数只能减少不会增多的。另外还得换强磁磁钢,或者干脆加定子铁芯,用串激或者并激,工程就大了去了!另外转子重绕了以后必须要做动平衡和静平衡的,太麻烦了,手工做不来的。

网友:
朋友,你这个电机,我真不建议你自己改绕。你找一款符合自己要求的电机就行了!

网友:
我给你一个建议,汽车升降器总成,其中的电机就是12V工作的,12V5A,60W功率。你可以去修理厂,买别人废弃的升降器总成,拆电机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