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3-07-30):
3650 KV3300  120A电调  适合跑多大的浆和电池啊?谢谢!

网友A:
kv高了。。跑3s吧。。保险   我的就是3665 3000kv的 120海飞 上3s问题不大。。。后来改成4s就悲剧了

网友:
桨就小点吧。。我用34的。。

网友:
3S电池 35或36浆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高了。。跑3s吧。。保险   我的就是3665 3000kv的 120海飞 上3s问题不大。。。后来改成4s就悲剧了

呀哦···你这船烧的太可怜啦!

楼主:
2856电机kv3200    3650内转子水冷无刷电机 KV3300  这两款电机··那款比较合适些啊?

网友B:
  从未提到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未提到船。

65CM 的0艇

网友B:
两者都不合适,非要选就36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者都不合适,非要选就3650.

那能不能介绍一款价格合适一些的电机呢··原配有120A电调·谢谢!

网友:
不要求速度就2860都可以,这两个配置个人意见都觉得不好。
65O艇用36电机耗电太大。
如果跑80公里附近或以下,建议用3S电池,这样玩起来经济一点,船也显得轻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求速度就2856都可以,这两个配置个人意见都觉得不好。
65O艇用36电机耗电太大。

那麻烦大大介绍一款电机··我新手不是很懂·想要点速度65左右·不是很耗电的!

网友:
65要求也太低了,跑几次你就觉得不够快了,以其不久就要提速换东西,不如一步到位。
建议用红豹子四级2860,KV3400的电机,配120A电调,3S,30C,4500MH左右的电池,跑75以上。

网友B:
还有好多MONO1的电机都可以选的,视乎你要花多少钱。
65 O如果要求跑80公里以下,续航时间5分钟,就无需跑3S以上,也无需跑36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好多MONO1的电机都可以选的,视乎你要花多少钱。
65 O如果要求跑80公里以下,续航时间5分钟,就无需跑 ...

谢谢···大概了解啦,我去看看!有不懂的再请教!

网友C(2013-09-28):
引用 网友A:
kv高了。。跑3s吧。。保险   我的就是3665 3000kv的 120海飞 上3s问题不大。。。后来改成4s就悲剧了

杯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杯具

回来船里浓烟滚滚..扇都扇了半分钟才散

网友:
这船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