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900终于到了,看那桅杆有点提心吊胆!

楼主(2013-07-30):
看图说话!请教师傅们一个问题,油门最低点时是不是帆绳收到底,反之松到底?用油门通道往上推或往下拉控制收索机,同一动作时,前后帆的线是同时收紧或放松吗?

网友:
你这个船体的桅杆固定方式和超越800差不多。桅杆是靠拉线固定的,不是靠基座。

网友:
俺有一台,已成型,但里面什么都没装,现为装饰品在用!

网友:
这东东具说,安装调试有点麻烦!

网友A:
大神眼中这货就是个玩具。不过新手玩玩其实挺好的~~~~~~~~~最起码跑起来没问题,就是做好防水。另外入前面说所这个桅杆固定是靠拉线的,而不是基座其实这样也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眼中这货就是个玩具。不过新手玩玩其实挺好的~~~~~~~~~最起码跑起来没问题,就是做好防水。另外入前面说 ...

什么好处?方便就说说吧,我没见过不知道,不过感觉上绳子就是不牢.

网友B:
1.油门最低点时是不是帆绳收到底,反之松到底?用油门通道往上推或往下拉控制收索机,同一动作时,前后帆的线是同时收紧或放松吗?
答:用油门通道往上推或往下拉控制收索机,同一动作时,前后帆的线是同时收紧或放松,你的情况有可能是线绕反了
2.左右各一个,船尾一个单眼的,这三样东西固定桅杆?这小坑桅杆放在里面如何加固啊?
答:左右各一个,船尾一个单眼的,就是靠这三样东西固定桅杆同时靠前帆和后拉线调整桅杆。商品船的三眼扣很不经用,有条件可以用玻纤板改造,自带的桅杆拉索和撩绳可换成0.5的大力马编织线来保证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油门最低点时是不是帆绳收到底,反之松到底?用油门通道往上推或往下拉控制收索机,同一动作时,前后帆的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眼中这货就是个玩具。不过新手玩玩其实挺好的~~~~~~~~~最起码跑起来没问题,就是做好防水。另外入前面说 ...

我就是当玩具嘛!不参加比赛谢谢电动玩腻了!

楼主:
  店家真不错,收到货后发现舱盖裂了,还少了一个配件,告知店家,谁知他还真补发一个,夸奖一下!祝他生意兴隆!!!

网友:
我是前年买的传奇900,适航性还是不错的。我也一直没空大改。

网友C:
给楼主提几点建议供你参考:
1. 根据你所使用的控来设置好收索机最大行程,这类商品船的缭绳走线方式决定了放线过度只会乱作一团没法收拾,如果你不幸使用的是机械式的发射机,那就最好在油门杆行程上做个限位了。(基本设置:帆收到底,前帆保留10度左右的开角,主帆2-5度,帆放到头,前帆与主帆在85度左右。听起来有点费解,但前帆驶风杆的旋转半径应该是略大于主帆的,试试就知道了)
2. 此类商品船的适航范围是1-4级风,风再大不建议尝试。由于采用这些船的固定方式和内部结构,桅杆强度、船体强度都会出现问题。
3. 尽量避免活水,否则一旦出现状况,追船很难。不要在风大的时候尝试强行迎风转向,很可能会失速停顿乃至倒退无法控制
4. 风很小的时候不要乱动油门杆,否则没有张紧装置的缭绳会纠缠打结,造成麻烦。换句话说,要慢慢放帆,靠风把帆“吹”到所需的角度,保持缭绳上的张力。
祝你爽玩儿,并爱上你的新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提几点建议供你参考:
1. 根据你所使用的控来设置好收索机最大行程,这类商品船的缭绳走线方式决定了 ...

谢谢!正在加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提几点建议供你参考:
1. 根据你所使用的控来设置好收索机最大行程,这类商品船的缭绳走线方式决定了 ...

我滴明白,谢谢!正在加固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提几点建议供你参考:
1. 根据你所使用的控来设置好收索机最大行程,这类商品船的缭绳走线方式决定了 ...

为了解决水手1000在微风条件下乱线的问题,费劲改简易内循环走线成功,持续改进摸索。。。。

制作的超大滑轮,表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解决水手1000在微风条件下乱线的问题,费劲改简易内循环走线成功,持续改进摸索。。。。

制作的 ...

不明白,解释下!安装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解释下!安装图!!!谢谢!!!

正在整理改进中,稍后会上图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