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玩求各位推荐下无副翼小六通机

楼主(2013-07-30):
本人从车模才开始喜欢直机。以前都没飞过。玩具都没飞过。目前就买了个GX7外带个
模拟器
电脑上飞了几圈。想先入个小六通玩玩看是不是那块料。求大神们推荐推荐。谢谢。最后感叹一句重庆太热了。。。

网友A:
V922 ,然后再SCP

网友B:
cp 就不错 不管是什么CP

网友C:
华科尔,surper cp,mini cp

网友D:
引用 网友A:
V922 ,然后再SCP
同感~V922(直線舵機非常耐炸) --> CP系列(這個炸機就要看運氣了 輕則噴十字頭連桿 重則舵機掃齒)

网友E:
华科尔surper cp

网友F:
V922是FBL100的马甲,只是控不能调整曲线和参数,很耐炸。其实FBL100要比SCP或是MINI CP什么的难飞一点,原因是SUPER CP是有新手优化的,比较稳定。6旋翼系统,和FBL100的3轴是不同的,V922建议换一个高频头的控,你会感觉更好飞。不一定要上CP系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