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和接收机为何还需要多组线连接,没有用卫星的吗?

楼主(2013-07-30):
省掉接收和一把线,这样只需要一根线了,多好。有这样用的吗?

楼主:
或者飞控直接集成接受机电路,有什么问题?先抛开可靠性等因素

网友A:
这个问题好高深,楼下解答

网友B:
如果你的接收机可以输出PPM信号,MWC的飞控就可以设置接收PPM信号,这时候,只要3根线。分别是:+、-、信号。
你是说的这个意思吗?
至于卫星?什么意思,你想搞到像美国无人机,全球飞行,只有一个拉斯维加斯的中心总部指挥?

网友C:
你没有卫星的上传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