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亨氏虎王"的改造设想

楼主(2013-07-30):
已有“天地飞6”控,求建议用哪款电调,电机

要求启动线性好,扭力大。相应的配什么规格的电池呢?

另伸缩炮,扭杆悬挂必须的,米足的话上金属底盘。

网友:
虎王来了!!

网友:
元首万岁!

网友A:
电调决定你的电池规格            用天地飞6  遥控电调的话要双向的电调   看你电机是有
刷还是无刷的

网友:
喵了个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决定你的电池规格            用天地飞6  遥控电调的话要双向的电调   看你电机是有
刷还是无刷的

准备上395有刷的,无刷的不了解性能不知道怎么选择。

还请问下无刷电机启动线性好吗?

网友:
- -+    反正我没钱就用  有刷的便宜

网友:
铁血元首

网友:
同问,同问,而且电机什么380 385 395 都有好多种,不知道应该先哪种

网友:
话说HL  h虎王这些日子怎么没信了?我还以为豹2出了接着就会出H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