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kbar尾舵机中立点以及锁尾的问题。

楼主(2013-07-30):
机器情况:亚拓450pro空机,尾巴为K8+亚拓DS525。

症状1:装机的时候发现DS525自带的米字舵盘即使用最小的孔位,k8中尾部的数值设置为80时,尾推仍然会抵到两边极限。于是我自己在舵盘上开了一个更加靠近齿轮中心的孔,在数值80的情况下刚好接近两边极限,实际飞行感觉锁尾还是能锁住,但尾巴不硬,即使在软件中把感度调整到很高100都还是很软( 我这个感度是软件设置,不是在控内设置的),停止增益两边都调大调小试过还是软。我另外一台450皮传改的无副翼的同样配置锁尾就很硬,其孔位在自带舵盘最小孔。
请问如何处理?

症状2:我怀疑上述问题是因为舵机孔位太短造成的,然后我取下球头把其安装在自带的最小孔位,通电自检后拨电,然后再调整好尾推中立点,然后再进入k8的安装模式准备调整极限数值,结果尾推中立点自动向波箱移动。退出安装模式中立点又恢复。软件中的发射机中的几个通道的中立点是调整好的了,也储存了中立点的。但只要一进安装尾推就跑向波箱一边,退出就又恢复正常。
请问是何原因?
请各位不吝指教,单飞的人,问题多。谢谢了

楼主:
沉得好快,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不曾见过,用的圆盘舵臂中间的孔,基本不调中立点,实在不行了低于80也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曾见过,用的圆盘舵臂中间的孔,基本不调中立点,实在不行了低于80也可以飞

多谢回复

楼主:
再次自顶,求解决办法

网友:
我富力480 装最里面的孔 行程调50刚刚好~

网友(2013-12-05):
我用圆盘替代了米字

网友(2014-01-20):
你用了k8的自动微调功能,尾舵的中立点被k8自动调整了。清除一下自动微调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