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Naza的威力, 超稳GPS 定位

楼主(2013-07-30):
飞越650完成最新的改装, 恒力的电机很不错。加上DJI Naza的威力, 超稳GPS 定位。 最后还来了一个自动回航。

网友A:
不錯果然很穩、問樓主 電機kv值、電調、槳、電池是 3s  4s

网友:
嗯 报下配置啦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錯果然很穩、問樓主 電機kv值、電調、槳、電池是 3s  4s

恒力4225 610kvhobbyking blue系列 30a 电调
普通12x45的塑料浆,
4700mah 4s zippy锂电

网友B:
不错,我也用的飞越650。建议楼主把香蕉头去掉,直接焊死,否则炸鸡是很寻常的事。

网友:
很蓝的天啊
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我也用的飞越650。建议楼主把香蕉头去掉,直接焊死,否则炸鸡是很寻常的事。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我晕 好羡慕你们 我的680起飞出问题

网友C:
LZ你的指示灯装错方向了,指示灯朝上,给谁看呀,给太阳还是月亮看?
应该向后或向下,向后的好处是,目视距离时,可以区分机尾,还能确认当前的飞行模式,又可以知道GPS有没有丢星,还能知道是不是低电压了。好处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的指示灯装错方向了,指示灯朝上,给谁看呀,给太阳还是月亮看?
应该向后或向下,向后的好处是, ...

谢谢提示

网友:
尽显DJI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