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0毫安25C和1300毫安30C的电池飞起来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7-30):
都是花牌的,容量大和C数高飞起来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A:
重量不知道,
1400*25=35A
1300*35=45.5A
1400-1300=100MA
还有即使用不到最大放电,放电大的电池后半程放电能力会强。

网友A:
容量差的太小,没有时间长的优势了。

网友B:
同问,容量大肯定同样条件下飞的时间长,C数高飞起来应暴力一些吧.

网友C:
实际当中基本感觉不出任何区别

网友D:
是指6s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