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动力电池搭配

楼主(2013-07-30):
有一艘60cm左右长度的单体船,船型就是这种,动力是飞速达2858电机,KV2850,125A杂牌电调(台湾国华的),435浆,试过3S和4S(都是30C2200mA),速度是4S快些,但是4S电跑完之后发现船舱内温度很高,大虾帮看看选几S的电池最合适。

网友:
你这KV值跑3S是最保险的,你这速度想上去不是简单的换电池就可以解决的

楼主:
这船是4年前入模当小白时候买的,当时也不太懂船,就觉得这船很可爱,不太追求速度,能跑60、70就很开心了,纯粹娱乐用,这船型的速度肯定不如CAT,当时豹子电机还没上市可选择的好像只有飞速达和飞高,电机KV值更正一下,应该是2881kv。

网友:
船底是什么样?我也想买一个,我老婆可喜欢这个造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