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4通遥控器wk2402可否改6-8通??

楼主(2013-07-30):
RTF上面的配制标准4通遥控,带有显示屏的
可不可升级到6-8通??
打开看了一下,使用atmega168的单片机

网友A:
你要改电路板,程序,等等东西,接收机和遥控也要配套的多通道,总之,不好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改电路板,程序,等等东西,接收机和遥控也要配套的多通道,总之,不好搞吧

好像也是 这个单片机貌似太小了
换er9x,屏幕是用并口的,现在它好像是用串口,屏幕驱动板要怎么改??

网友:
升级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也是 这个单片机貌似太小了
换er9x,屏幕是用并口的,现在它好像是用串口,屏幕驱动板要怎么 ...

这个还没有研究过,让大家来讨论一下吧

网友B:
可能会没有接收机配,因为我的2801有兼容六通道的格式但不兼容DEVO格式,所以2801都不好配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会没有接收机配,因为我的2801有兼容六通道的格式但不兼容DEVO格式,所以2801都不好配接收。

那就是说要连高频头也要改掉。。。

网友:
如果你已有2402,那么换块(ER9R)的主板,加几个开关及电位器变成九通道,高频头可能要换。不行直接要DEVO7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