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S的IO线 接触不良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3-07-30):
偶炸鸡的原因 分析为IO线接触不良。见帖子《炸了 炸了 终于炸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3013&extra=page%3D1
< 炸了 炸了 终于炸了 > 的帖子有了新进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3110&extra=page%3D1
既然这样了 原因找到了 偶就解决吧。由于是前几批的飞控,IO线不是麻花线,比较硬。所以用了扎带。看图吧

就是这样 两边都穿在信号线的下面

网友:
晕,貌似不会吧,那几个插头要拔下来都很难的。我都是用镊子费很大劲才搞下来的,我电直都飞了2,3百起落了也都没这样弄过,也没听说这个炸鸡的。

网友:
SuperX IO这端的连线和插头是比较仅的。而且插针的镀金厚度也很高,一般不容易产生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
看分析结果!!

网友:
确实好方法,有备无患啊!

网友:
扎带这样用有意思

网友:
LZ别忘了还有接收机那边的

网友A:
接收机和IO连接的线怎么是白色的一股,不是舵机线吗? 你加了保护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和IO连接的线怎么是白色的一股,不是舵机线吗? 你加了保护套?

前几批的多是这种舵机线 以后的才是麻花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