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8】问个弱智的问题

楼主(2013-07-30):
怎么设置油门切断?系统默认定义到哪个摇杆上啊?不会熄火很尴尬,说明书读三遍了,没弄懂

网友A:
xg8的油门熄火为遥控器左上角的开关,在遥控器里面需要设置hold开关启用选项,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g8的油门熄火为遥控器左上角的开关,在遥控器里面需要设置hold开关启用选项,就可以使用了

就是那个hold sw么?方不方便把具体步骤说一下?我试了好几次也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xg8的油门熄火为遥控器左上角的开关,在遥控器里面需要设置hold开关启用选项,就可以使用了

我看说明书上必须normal模式,我进THRO TRIM里面之后THRO CUT OFF,一直是这样,只能调节下面的ACT、TIME LAG、SW SEL,另外,SW SEL是调节什么的?我现在波动方向摇杆,会显示THRO CUT ON

网友B:
关于熄火开关,说明书里应该写的很清楚的吧!我的XG7就很清楚!你自己看下 肯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熄火开关,说明书里应该写的很清楚的吧!我的XG7就很清楚!你自己看下 肯定有的!

XG7里面章节标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XG7里面章节标题是什么?

额…从外面那!晚上回去找给你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XG7里面章节标题是什么?

进入菜单当中,选择thro hold,进入后有个INH的选项,然后选择将其变成act,然后将thro那里的-5%调成0%,退出的时候,必须将飞行模式变成normal,油门最低,,熄火开关打开,才允许退出,就OK了

网友C:
xg7没有油门锁定!!

网友C:
我当年就是没有油门安全开关,必须用混控来设定!!!

XG7的油门开关是针对油机的!!

你设置了thro cut之后,是通过XG7上面的左右两个微调来实现THRO cut功能!
左边或者右边的微调要一直按着才是油门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菜单当中,选择thro hold,进入后有个INH的选项,然后选择将其变成act,然后将thro那里的-5%调成0%, ...

今天试了下没成功,不行就只能换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当年就是没有油门安全开关,必须用混控来设定!!!

XG7的油门开关是针对油机的!!

这么复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下没成功,不行就只能换控了……

不可能吧,要么你从新建立一个模型,按照我说的那样再试试看

网友:
不可能没有啊,JR的控好像是把锁定当熄火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xg7没有油门锁定!!

你用没用过XG7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没用过XG7呀???

准备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复杂啊

你油门上接一个舵机  你设置成-25% 然后你动一下左边或者右边的微调  你就发现油门往回走了25%
这个是针对油机设定的  对电动的无效  你推油门电机照样转

网友:
INT 设置成ACT就 可以 了    开关 是 左边最长 的 那个2档开关
看 29页油门保持!
还有保修上面 有400电话的 你 可以问技术人员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准备出了

哥来!你看好!他问的是油门熄火!油门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