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gcp自检灯闪几下就灭掉了。不能常亮。

楼主(2013-07-30):
求救。gcp自检灯闪几下就灭掉了。不能常亮。飞机起飞尾巴转速很低不能锁尾,尾巴能修正但是放映很小。。。。3轴模式下斜盘舵机自动修正反应也很小。之前用朋友的d10能飞的呀。现在换d7e控。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没电了,或没对好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电了,或没对好频

新电池。对频过了。6旋翼自稳能用,就是那个3轴不能用

网友:
同问,好像是映射通道

网友B:
清ID试试

网友C:
昨天GCP调乱了。应该是通道映射不对,通道5,6,7对应的分别是辅助1,螺距,陀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GCP调乱了。应该是通道映射不对,通道5,6,7对应的分别是辅助1,螺距,陀螺,

你也是这样的情况吗??????????我的d7e是改了大大的8通道。但是映射里的5是陀螺   6螺距   7辅助1  8是辅助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ID试试

怎么清?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也是这样的情况吗??????????我的d7e是改了大大的8通道。但是映射里的5是陀螺   6螺距   7辅助 ...

我的也是刚改的d7e,自检结束,灯灭。早上调好了,记得通道5,6,7,8对应的分别是辅助1,螺距,陀螺,辅助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刚改的d7e,自检结束,灯灭。早上调好了,记得通道5,6,7,8对应的分别是辅助1,螺距,陀螺,辅 ...

我换过来灯还是不亮。但是有时推油门灯会稍稍亮起来。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刚改的d7e,自检结束,灯灭。早上调好了,记得通道5,6,7,8对应的分别是辅助1,螺距,陀螺,辅 ...

又可以了。但是这是什么原理????让三段开关来管陀螺感度???,那遥控上的软件陀螺感度不就废了

网友C:
我也是试了几次才行,scp也是如此。不知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试了几次才行,scp也是如此。不知原理

嗯,谢谢你。问题解决的。但是好像不能用控上的陀螺感度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