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充电器用的是台试 的大电脑的电源引线有人知道么、

楼主(2013-07-30):
提示:

网友A:
台式电脑的电源还有2根启动线,电源不启动是没有电压输出的。
输出就用12V的输出到充电器就可以了。你要把电源接口图弄上来,方便告诉你。

网友B:
我的是把青色和灰色的线短接就可以启动了。就是最大的那个插头里最小的两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