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云台怎么连接玉兔二

楼主(2013-07-30):
掏宝上买的,倒霉卖家根本不告诉怎么连接  我连接飞控后,横滚一直转圈,不知道该怎么调, 谁能告诉我该怎么调   就是这家破店

网友A:
舵 机云台吗,问问兔老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 机云台吗,问问兔老板吧

en  兔老板也不回话,我都被他们伤的透透的了 卖完东西就不说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n  兔老板也不回话,我都被他们伤的透透的了 卖完东西就不说话了

看说明书 里面有提到

网友B:
问兔技术 它一定让你看说明书 三遍

网友C:
想入兔子的。说的有点怕啊。。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个云台,兔子一飞控,至于横滚一直转圈我就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楼主应该 晒晒哪个卖家 以免大家以后也遭遇类似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兔技术 它一定让你看说明书 三遍

对呀  卖家总说 你们这些玩儿家总是不好好看说明书,说明书里面有的讲的根本就不详细,让人无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入兔子的。说的有点怕啊。。

不抱太大希望的飞 还可以的

网友D:
应该是横滚接PWM10,仰俯接PWM9。同时在软件的自定义功能区里将5、6、7通道至少都要打上一个勾!切切

网友:
兔一的話應該是接飛控的第七第八通道輸出端,且調整軟體裡第七第八通道不能設置任何功能,有打勾的全取消掉才能用控去調整你要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横滚接PWM10,仰俯接PWM9。同时在软件的自定义功能区里将5、6、7通道至少都要打上一个勾!切切

我都有打钩  还是不好用

网友:
兔二的話俯仰接m9,橫滾接m10
你可能是控裡面有設定第八通道對應某開關,這個開關一直保持在最高點或最低點,所以橫滾一直轉動
你試試用調整軟體將第八通道的三格自穩全打勾

网友:
楼主我也是也是这个云台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子   我是mwc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