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旋翼坠机的异想天开,纯新手的无理论大猜想

楼主(2013-07-30):
      本人新手,甚至还不算入魔,论坛潜水发现大家都在关注安全问题。于是乎,在坐马桶之际突然突发奇想,如果给多旋翼顶部中央装个降落伞会是什么样子?假如说做一个降落伞盒子,固定到多旋翼顶部中央,用电机或者舵机来控制开启,或者有能力就做个动力感应开关,在一定高度以上失去动力后自动打开。飞丢了怎么办?增加一个发光发声装置,方便找嘛。前提是最好把失控保护设置成0动力。在发生坠机后,可以保护鸡鸡落地时不受那么大的冲击力,点背砸到人的话也没有那么严重的伤害吧,当然,我估计大部分人应该能躲的过去吧。       什么?不切实际?哈哈!当然啦,我是压根就没飞过的新手,哪知道什么是实际情况,以上设想纯属意淫,完全没有理论以及实践基础,还请各位嘴下留情!哈哈哈哈

楼主:
自己给自己一个顶,哈哈

网友:
要是楼主找入魔几年,这些可都是楼主的发明了。
可惜,晚了,这些都有了。

网友:
我小时候,八几年时还想过发明隐形眼镜,其实……

网友:
视频看到过,确实有了。但技术细节从来没有公开过,至少我没有看到,哪位认为技术、结构细节公开过,请提供线索。

网友:
我觉得可以弄个几个气囊装在下面,遇到情况自动充气,这样打到人也没事了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最靠谱的小孩的异想天开,说是看在轨道上跑的火车挺好的,能不能把铁轨弄成可移动的,一边开车一边铺,车始终走在铺的轨道上,后来又扩展了一下,觉得可以把轨道举起来,车往前开的时候,把举的放前边,不断的放,轮子就开在上边,又想如果不断把轨道往前铺,从轮底下压过去以后从车后面再举起来,这样就可以实现循环了,大喜过望,一项改变有轨列车的发明呀,扛着轨道走的车,不用预先架设线路了,实际上,说到这里大家都知道了吧,这发明早就有了----坦克

网友:
这个想法又晚了

网友:
再接再力 把图纸意淫下

网友:
看来撸主还得继续蹲马桶~~~

楼主:
既然有了那就证明应该是可行的,论坛这么多大神没有人做吗?要是能量产应该市场不错,哈哈,人手一个,我是没那本事,这好项目没有大神感兴趣吗

网友:
所有发明都是在常人觉得不可能的时候实现的,按照自己的思路走没错。

网友:
重量 重量,宝贵的起飞重量

网友:
网上找的超轻机用的   共同学习

BRS整机降落伞可能是轻型飞机领域最大的技术进步之一,大大提高了安全性,从80年***始实用以来,已经拯救了数百人的生命,现在从超轻机到四座的西锐、塞斯纳172和182都可以安装BRS,其中西锐飞机全系标配整机降落伞,是唯一获得商业适航认证的安装整机降落伞的机型。那么BRS是什么结构、是如何工作的呢?这张BRS的剖视图可以告诉我们。这是一具安装在超轻机上面的BRS型号,拉动左侧的红色手柄后,起爆器中那个黄色的滑块就被拉出,黄色滑块夹着撞针,平时是靠滑块两侧的两个小钢珠固定(仔细看可以看到),滑块拉出后,小钢珠掉出,撞针就前冲引爆前面的条状起爆药,把牵引伞抛出,然后牵引伞带出主伞,于是飞机就可以飘呀飘呀等着平安落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