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留空,防炸版多旋翼

楼主(2013-07-30):
把固定翼的周围装几个电机,弄个混合版的多旋翼出来。
垂直起降,或者像固定翼那样长空滑翔多棒!

坛子里的高手们折腾一个吧。
别在自己画中心板,雕电机座,焊飞控了

网友:
以前有人做过的。

网友:
几个电机需要飞控来稳定姿态,固定翼打舵面机身会倾斜,这两方面已经有冲突了。需要飞控有专门的设定。按楼主的思路的话,鱼鹰是最接近的机型,不过好像还没搞出来,以前有模友做了双轴版的,不过不能转成固定翼模式。

网友:
飞控是关键啊

网友:
这方面的开源飞控淘宝早就有了!楼主才想到!飞机的样子有点像飞翼!

网友:
不伦不类的会很土

网友:
来个图片看看

网友:
淘宝上好像有

网友A:
paparazzi好像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parazzi好像可以

果然在 paparazzi 网站上有介绍这种飞行器的 ATMOS 项目各位 DIY 达人们可以开动了。

网友:
原来在杂志上看哪个大学搞过

网友(2014-02-09):
原来如此

网友:
好像有这玩意

网友:
谁敢做一个试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