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NAZA六旋翼空中射桨 侧翻坠地炸机 不是说1轴停转仍可自稳迫降吗

楼主(2013-07-30):
今天NAZA六旋翼空中射桨,侧翻坠地炸机。当时GPS模式状态,高度20米,完全是侧翻90度直坠地面。不是说1轴停转仍可自稳迫降吗?我根本没有这个机会。我的NAZA飞控是去年9月份买的,不知道自己的飞控现在是什么版本。最近调参软件点了更新,连接飞控写入过新参数,这样是不是就是飞控升级了?炸机前6块电池完全正常,状态灯绿色持续1慢闪,脱控定位纹丝不动。炸机后状况:一支桨的半个不见了,其它桨完好。断桨侧的机臂碳管断脱,电机线全断(无疑问这个电机先着地),同一边脚架断。狗3、云台、电池、GPS天线、机架其它部位无损坏,损失不大跟坠在一堆厚草上有关系。

但不是说1轴停转仍可自稳迫降吗?问题在哪里?求解答。

网友A:
1轴停转自稳的是猴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轴停转自稳的是猴子吧.

不是NAZA?好像看到过帖子,我记得是说NAZA什么什么版本就可以了。真的只是悟空?

网友B:
::"不是说1轴停转仍可自稳迫降吗?"
_大家可以人为制造:让一个电机停转,
_人为测试:这个功能 啊。。。

网友:
那是说的V2新版。。呵呵,看来不要迷信NAZA哦。。

网友:
别抱有幻想了·那些都是人为测试的结果·跟现实差远了·····猴子也不可能保证停掉一个电机不炸机的·····多少模友的猴子空中一个电机停转照样炸的很H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1轴停转仍可自稳迫降吗?"
_大家可以人为制造:让一个电机停转,
_人为测试:这个功能  ...

不懂哦,麻烦兄弟说明白点

网友C:
看看你的调参软件就可以知道你的固件是什么版本的了。。1.8的调参那是老版本的固件。212调参才是新版本固件。
6 轴 停一个电机可以不炸,但是六旋翼炸一个桨你确定你的电机停了么?如果射桨了,电机不停,那么半个桨的离心力应该可以把六旋翼晃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调参软件就可以知道你的固件是什么版本的了。。1.8的调参那是老版本的固件。212调参才是新版本固件 ...

有道理! 谢谢!  关于版本,我去看看。

网友D:
六旋翼的任意一个电机出问题是九死一生!

网友:
这也够让人恼火的

网友:
你听说的和看到的视频那是SX的飞控,但是不能保证每次都能这样幸运,还是有一个机率的问题,猴子也有这样的两个视频,但是人家是八旋翼,不是六旋翼。

网友:
看运气。。看naza愿意不

网友:
动动你的小手,就知道自己用的是那个版本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9834
听说升级到3.14可以不炸,但这时JJ会在空中自转,你要及时打开CF功能,也许能救回来。

网友:
好像说的是v2 有着个功能

网友E:
3.12 貌似有这个功能吧 不过我的是4旋翼 实现不了 LZ飞机很重吗还能射

楼主:
引用 网友E:
3.12 貌似有这个功能吧 不过我的是4旋翼 实现不了 LZ飞机很重吗还能射

单块电池(4S 5000mAh),3020g。电池并联,3540g。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哦,麻烦兄弟说明白点

首先把 6旋翼 用 4根橡皮筋 软固定

再在任意 一个电调 的 3P 插线上
接入 继电器之类 的 额外控制开关,

————————————————
这之后 该怎么 测试 各位应该能梳理。

网友:
NAZA新版本的程序支持6旋翼一浆停转,还能飞行不掉下来的,我的NAZA没出现过,WKM出现过完全能控制住,而且还可以不自旋,方向一样有效,不过,不清楚那几个电机转速会异常的高,应该是停浆转向的反方向浆,或者是停浆旁边的两个浆把,估计是为了弥补缺掉的60度角的动力让机身保持平衡吧。至于NAZA这里有帖子也有出现过的,正常飞回来降落了的,楼主还是看看自己的NAZA的固件版本吧

网友:
NAZA 1轴停转仍可自稳迫降 纯属扯淡。我电机堵转已经2次了  没几个能自稳迫降。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六旋翼的任意一个电机出问题是九死一生!

最好不要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NAZA?好像看到过帖子,我记得是说NAZA什么什么版本就可以了。真的只是悟空?

NAZA V2 说明书里有提到
正在纠结买哪个飞控,因为断桨保护倾向于NAZA
可如今看来,断桨保护的可靠性似乎也不行

网友F:
以前发过的帖子,MAZA-V2断桨保护
断桨后机体会慢慢自旋,最好使用反航点锁定飞回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8909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发过的帖子,MAZA-V2断桨保护
断桨后机体会慢慢自旋,最好使用反航点锁定飞回
http://bbs.5imx.com/b ...

朋友,四旋翼飞这么远!?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发过的帖子,MAZA-V2断桨保护
断桨后机体会慢慢自旋,最好使用反航点锁定飞回
http://bbs.5imx.com/b ...

你飞的太远了!
最后飞机飞回去了吗?

网友:
我的飞越680一轴停转过,用悟空还真没炸,当时是老点头,拉近一看5号电机停转了,赶紧落,不管你们怎么说,我的猴子反正挺听话

网友G:
什么控?2km无遮挡么?

网友:
停转保护是建立在动力充足的情况下的,难道你们都指望飞机不装电机靠飞控就能飞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什么控?2km无遮挡么?

JR9X2 DMSJ系統 外加2W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F:
JR9X2 DMSJ系統 外加2W功放

最远飞过多远?

网友H(2015-01-12):
应该是整个桨射出去吧,你这断了一半,机身整个会因为那个电机而剧烈震动,飞控也没办法知道是哪个桨断了,这么剧烈的震动当然是坠毁了……一般空中射桨应该是没拧紧之类的问题吧,怎么会断一半出去呢?

网友:
射桨的原因是没有拧紧吧,应该不会中途断掉。自旋降落建立在动力富裕的。也就是说至少4轴的80~90%油门也能拉起你现在负载,如果拉不起来,那么也是炸机的。断桨后,飞控会对应断桨另外一边减转或者停传。利用剩下4轴稳定返回但由于剩下4桨不如普通4桨(夹角不一样),所以效率比4轴还低。那么如果之前的负载太大也是炸的

网友:
1轴停转仍可自稳是悟空

网友I:
我试过拆掉一个桨,根本起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试过拆掉一个桨,根本起飞不了

拆和中途射桨不一样。程序流程不同,起飞前拆一个,会检查电调信息,自检是通不过的,为了安全起见飞控不起飞,而空中射桨后,飞控是会关闭对应另外一端电机,保持平衡返航,程序走的流程应对不一样。就好像在不平衡倾斜斜面30度想解锁起飞也不行。但飞行中倾斜30度也能会稳。就不能说精灵倾斜30度就飞不了道理一样。

网友:
在负载不太重的情况下,6旋翼停一电机不炸的是Y6,8旋翼停一电机不炸的是X8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整个桨射出去吧,你这断了一半,机身整个会因为那个电机而剧烈震动,飞控也没办法知道是哪个桨断了, ...

说的在理,这个时候宁愿射桨、停转也不要断桨 ,否则桨叶的不平衡回到导致机体剧烈震动,飞控会傻掉,然后就没有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