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个电机是否挂了?

楼主(2013-07-30):
450上的电机,kds2216,KV3600,飞了一年,无意中发现电机外转子可以上下活动,我不知道是不是挂了?目前飞行到是没有问题,看看另外一台550亚拓的机子,电机外转子是不能活动的。大家给诊断一下是不是隐患?也提醒飞了一年以上的模友,检查一下你们的电机吧。

看见了吗?大概有3mm的旷量。

网友:
卡簧掉了,很快轴承将碎。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都有间隙的,也可以自己调一下

网友:
快挂了,别在天上没动力就惨了,进你家博物馆吧

网友:
干嘛不拆开看看呢?

网友:
自己紧一下就好

网友:
问题是有,但是可以自己修复。

楼主:
怎么修复?是加一个卡簧吗?

网友:
有间隙是正常情况,我刚买的新马达也是有间隙的,没间隙可能是装的时候故意按紧了再锁螺丝的,个人不推荐弄到没有旷量,因为电机轴承上可能会被施加不必要的力,并且磁钢可能没有处在正确的位置,会影响电机的效率。

网友:
KDS的电机本身就不行

网友:
磨损的间隙大了,还是螺丝弹簧之类的坏了,楼主可以打开瞧瞧

网友:
自己弄一下就好了呢,,,楼主肯定没拆过无刷电机,,拆过后,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卡簧掉了吧

楼主:
这东西也能飞掉?看来是要找一个卡簧了。

网友:
这个间隙有点大了,不正常,检查下吧,先别飞了。

网友:
换个卡环,不行就换主轴了。

网友A:
哈哈!跟我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