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请教MONO1船底开进水孔位置离船底中心线大概几厘米处

楼主(2013-07-30):
请教MONO1船底开进水孔位置离船底中心线大概几厘米处为佳  我的船配置适中 但始终电机电池电调较热 我的船宽是180 进水开孔位置离中心线1.8厘米处 是不是离中心太远了导致吸水吸不到 因为我看船的航姿是船的前半段只有断阶位置一点点贴水航行的 是不是造成进水孔位置根本碰不到水呀

网友:
你应该看出水嘴有没有水喷出来,而不是去先关注船底。

楼主:
我的出水嘴开在船尾的 航行时完全被水花覆盖 根本看不出来 所以请你们指导一下开孔位置对还是错

网友:
第二个图好像是我的船哦,怎么这么像

网友:
位置没啥问题,加个负压槽,改出水位置便于观察

楼主:
负压槽已经用挫刀挫出来了 只是照片不是很明显

网友A:
我的船,船底双入水口,一口专供电池,另一口供电机和电调散热,出水还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船,船底双入水口,一口专供电池,另一口供电机和电调散热,出水还行

深圳朋友,好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深圳朋友,好嘢!

哈哈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出水嘴开在船尾的 航行时完全被水花覆盖 根本看不出来 所以请你们指导一下开孔位置对还是错

兄弟,这船壳在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这船壳在哪买的?

ETTI的壳

楼主:
请细看图片 开孔处上边有一点白色的 当时这就是开孔位置 用环氧堵上的 我想把原来堵上的开孔处再利用起来 形成双进水 但有些顾虑  由于开孔增多会增大了航行阻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船,船底双入水口,一口专供电池,另一口供电机和电调散热,出水还行

你好 请问你这条船的索头是哪里买的 我当时想找的就是这种索头 找遍全淘宝都没有 可以介绍一下商家吗

网友:
好像是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船,船底双入水口,一口专供电池,另一口供电机和电调散热,出水还行

出水很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ETTI的壳

那壳上贴纸在哪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出水嘴开在船尾的 航行时完全被水花覆盖 根本看不出来 所以请你们指导一下开孔位置对还是错

出水嘴开在船头1字上方的凹位。

网友E:
看着8楼的船,我感觉到浓浓的RMB气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水很厉害

哪里比得上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着8楼的船,我感觉到浓浓的RMB气息。

为啥这么说了,我的配置不咋地。。。

网友E:
150的联轴器啊,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0的联轴器啊,好厉害

精度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船,船底双入水口,一口专供电池,另一口供电机和电调散热,出水还行

电机的固定螺丝真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