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

楼主(2013-07-30):
各位大哥大姐叔叔阿姨。。。我想知道一般小孩子玩的4通遥控能不能弄个无刷马达的驱动??

网友A:
沙发,应该可以的

网友B:
这取决于你用的什么遥控了,有的遥控器接收电路板是直接连接马达的,那种的不行,必须是接收板上有三针插口的才能接无刷电子调速器的

网友C:
根据你说的情况,你已经有了的机子肯定是不行的。板子不一样,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