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玉兔换桨测试!

楼主(2013-07-30):
今天换了1238浆!500的轴距,920克起飞重量,2200ma电池10米定点定高悬停15分钟,以前用1045彩浆悬停10分钟,差距巨大。

网友A:
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机?

我原来发有一帖,用的是4006

网友B:
LZ 用的是什么电调  和几S电池??

网友C:
这光线  拍挺好看的  这机机易机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机?

应该是F40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用的是什么电调  和几S电池??

好赢20a 3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光线  拍挺好看的  这机机易机震吧

随便拍的!逆光,桨回来没有做平衡,不过也不觉得很震!

网友D:
小JJ,好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JJ,好大桨

没办法,大点就重了,只是fpv一下!

网友:
准备起飞全重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大点就重了,只是fpv一下!

准备起飞全重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备起飞全重是多少?

现在图传还没有搞定,练习中,现在920克,悬停15分钟,估计飞路线也有10分钟吧!

网友E:
绞架可以用尼龙柱代替在次减轻重量
这样的配置换到5000MAH的电池轻松22分钟以上,5000双并加到10000MAH电池大约35分钟以上
我还没测试过1447桨能不能再增加续航时间,用模拟器计算1447好像会超过F4006电机最大18A的附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绞架可以用尼龙柱代替在次减轻重量
这样的配置换到5000MAH的电池轻松22分钟以上,5000双并加到10000MAH电池 ...

绞架是指哪里呢?请指教!

网友F:
不错啊。和我的差不多啊。1238的桨沉了,用1147最好了。重量与功率的平衡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啊。和我的差不多啊。1238的桨沉了,用1147最好了。重量与功率的平衡选择

还不是看了你4006的测试!1238桨是看了车车的测试,1238确实是升力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