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用家用吹风机代替热风机蒙皮吗?

楼主(2013-07-30):
如题,感谢回答

网友A:
用电烙铁做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烙铁做一个就可以了
哦哦,我没说熨斗

网友B:
原来有一种铁壳的交流电机的吹风机,温度那是相当高,吹发的时候不小心就把头发给烧焦了,应该可以,就是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网友C(2013-12-13):
我开始也用电吹风,温度差一点儿,不好用,果断进了一个热风机。

网友D:
蒙皮不但要加热收缩及粘贴,还要有压力压熨

网友E:
不行,不够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