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C10接线失败~~~~~求助

楼主(2013-07-30):
50分钟后更新:全部搞定了,电机转向也调好了,不过发现四个电机有轻微不同步,算了不折腾了,明晚开始固定和收尾。
40分钟后更新:刚才电机哑火是因为没有解锁。。。而现在我的解锁变成的左上和右下,标准的是坐下和右下。。。看来2通道副翼也反了,FUTABA和FRSKY兼容接收机的问题。。
30分钟后更新:作了个飞控水平校准。。。油门在最高位时4个电机居然动了。。但是明显油门反了,遂拔掉电池,将遥控器3通道设置反向。。。欣喜的再通电。晕。。。电机又全部哑火了。。。哎。

虽然前两天悟出了MMC10自带的1PINX3转3PINX1的转接线用法,但今天还是调试失败了。。不知道是接线问题,还是控设置的问题,因为接收机也是新买的。太多不确定因素,现在的状态是通电后,电调只响一声,四合一电调,油门推到最高开机通电,也没有进入电调调试状态,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接线图见下,红色那根就是 3PINX1转1PINX3的转接线,我3PINX1信号线我竖插在了MMC10上的1-ALI、2-ELE、3-THR,另外一端1PINX3的插在接收机1通、2通和3通上面,另外用了一根标准舵机线,一端接在MMC10的4-RUD上三根针上,另外一端插在接收机的4通道上。。。如下图。最上方的电机按照电调说明书和飞控说明书,分别接在1-4的信号上,电机3号用了标准线,接了正负极。MMC10上的其他地方就再没接其他线了。。。电池是直接插在电调T头上。

网友:
都中将了 上士就不好越位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6943

看我以前的贴子吧,不知对你有帮助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