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3转发模式的使用

楼主(2013-07-30):
我试过转发模式的方案,怎么可以停止433的发射呢?我关了控,2.4G的接收已经在信号掉失的状态,但433还是有输出啊。大家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A:
只要你的2.4G接收机停止输出信号!433就会停止发射。

楼主:
除了关电,还有什么办法停止2.4G接收机的输出信号呢?

网友B:
把2.4G接收机的失控保护设置正确,然后关闭遥控器,再把433接收机也设置失控保护,就可以实现关控正常的失控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