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14的X-BUS功能怎么用?

楼主(2013-07-30):
XG14的X-BUS功能怎么用?
看说明书没看明白,不知道有人使用过这个功能了么?

网友:
你没XBUS专用舵机 没配套设备 你准备怎么用?又没得futaba SBUS那种单线连接收机……

网友:
X-BUS系统可以使用X-BUS专用舵机,也可以使用普通舵机,只要在中间加一条转换线
更多资料可以参考:

网友:
好东西,JR这次推出的X-BUS系统实用性确实很强。

楼主:
我的飞机使用VBAR,VBAR可以直接连X-BUS端口吗?

网友:
看看是用效果。

网友:
据说接Vbar很方便,一根线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机使用VBAR,VBAR可以直接连X-BUS端口吗?

据说X-BUS菜单下mode B就是给VBAR用的,我也正在研究中

楼主:
有没有用Vbar的配线图啊,期待发图

网友:
这次上海展会上看到了X-BUS的威力,能驱动56个舵机单独动作。

网友A:
X-BUS功能尤其适用于大型固定翼、像真机。也可配合使用其他的无副翼使用,非常方便。可在系统菜单下选择X-BUS→MODE A、MODE B等进入选择、体验!
在JR的X-BUS相关配套产品也即将到货。

网友(2013-09-13):
期待更完善的JR产品

网友:
JR PROPO遥控器软件更新说明

----全面支持X-BUS功能

X.BUS系统将给各位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XG6/XG8/XG11的X-BUS升级程序下载现在已经开放,请各位一起体验吧!(升级方法与以往版本相同)

请登录官方网站www.jrpropo(***)前往新闻专区下载,

或者请点击相关下载页面:

http://www.jrpropo***/cn/news/contents.php?no=154

版本信息:

XG6:    Ver.0001-0010

XG8:    Ver.0001-0015

XG11:   Ver.0002-0009

附:软件升级注意事项:

①     电池充满电

②     选择原装SD卡,否则可能无法升级甚至可能损坏

③     在SD卡目录下建立JR文件夹,并将模型数据备份在JR\MODEL目录下,升级文件拷贝到JR\VERUP目录下;

④     按住左下角F/FNC键(XG6向右扳动AILE微调)开控进入升级画面

⑤     选择UPDATA升级开始

⑥     升级结束自动关机后,重开机将模型数据拷贝回遥控器内。

青岛吉爱尔远程遥控技术有限公司

2013年10月8日

网友:
还没看懂是干嘛的

网友:
DSMJ 到DMSS,2.4GHz 的技术革新现正追求更高的飞越,诞生了 DMSS 串行通信系统:X Bus。
新通信方式实现了连接设备的相互控制,在以往的系统里不可能实现的无线扩展设定与细微调整也成为了可能。X Bus 足以颠覆爱好者们的飞行常识。我们将在此介绍它出色的自由扩展性和潜能。

独立于传统通道之外的,XBus 专用端口能够接收并控制发射机的最大通道数。
而且能实现通道适配器功能,1 个通道最多能够连接设定4 个舵机,用X G 1 4 举例来说能够实现同时最多控制5 6 个舵机。

将舵机的 DMSS 控制信号与遥测信号完全分离,即使是在同时连接大量舵机与感应器时,舵机的控制信号也会先从 XBus 端口发出,所以能够发挥出极快的控制响应速度。
(待续)

网友(2014-06-15):
引用 网友A:
X-BUS功能尤其适用于大型固定翼、像真机。也可配合使用其他的无副翼使用,非常方便。可在系统菜单下选择X-B ...

以前的 老控可以吗 像JR9*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