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的设置里面关于舵机的参数设置值

楼主(2013-07-30):
在DJI里面关于尾舵机的频率设置方法,有没有介绍说明啊
如何选择自己的尾舵机,做到匹配,听说选错了会烧舵机的....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感激不尽!!!

网友A:
你不说尾舵机型号  怎么知道是什么参数?用的naza-H还是ACE one?

网友:
你必须得根据舵机的参数选择,否则就,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说尾舵机型号  怎么知道是什么参数?用的naza-H还是ACE one?

我使用ACE-ONE,舵机使用JR的DS8925HV,大飞机普通舵机力量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ACE-ONE,舵机使用JR的DS8925HV,大飞机普通舵机力量不够

好像是165mhz 如果没记错的话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哥们,回去试下哈

楼主:
只能设置到270HZ以上,而且有提示说“如果设置频率低一些的话,可降低舵机的工作温度,当然不能太低”,可是我设置到270后还是很热,是怎么回事呢?,但是用其他的陀螺仪没有问题
严重怀疑是大酱DJI的缺陷!!

网友:
最近听说ACE ONE空中死机,完全不受控,小心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