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车场手动悬停ys-s4

楼主(2013-07-30):
外面40度 停车场里没有太阳 ,温度较低,还没有风 是个练习调机的好地方,就是没有GPS信号,飞控YS-S4很稳,手动悬停飘应该是正常现象

配置:
ys-s4飞控
X600贫民机架
980kv朗宇电机2212
30A好赢电调
1047彩色桨
2200mah植物电池
此配置可飞7分钟

楼主:
看到那个胶水罐子做的gps支架了不,看到我就想笑,感觉好奇葩

网友A:
好啊 ,不错的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啊 ,不错的牙膏!!

多谢鼓励

网友B:
很稳。再请问如果没有飞控也能飞得稳吗?

网友:
小心刮花旁边台宝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稳。再请问如果没有飞控也能飞得稳吗?

多旋翼必须要有飞控,你说的是没有增稳吧,你可以试试KK飞控,他没有增稳,我以前飞过,可以飞稳,但是有难度,要多练习。

网友C:
嘿嘿,牙膏在家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牙膏在家爽啊?

哎,没有学校场地大呀

网友D:
楼主有没有觉得s4略费电一些啊

我和楼主配置相同的飞机 用apm飞控可以飞接近14分钟

现在用s4 8分钟

莫非天热电池不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觉得s4略费电一些啊

我和楼主配置相同的飞机 用apm飞控可以飞接近14分钟

冬天飞确实感觉飞得久一点,还有可能功能越多,性能越好,耗电量就越多吧,貌似这个不可避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旋翼必须要有飞控,你说的是没有增稳吧,你可以试试KK飞控,他没有增稳,我以前飞过,可以飞稳,但是有 ...

“多旋翼必须要有飞控”,我明白了,谢谢。我也想组装一台,但对稳要求较高(航模摄影),请问除了ys-s4 外还有没有物美价廉的?当然还带有增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旋翼必须要有飞控”,我明白了,谢谢。我也想组装一台,但对稳要求较高(航模摄影),请问除了[/back ...

s4暂时不支持云台,要搞航模摄影的话建议考虑X4或X6,大疆的貌似出了很多事,不敢买,不知道是不是使用的人多,基数大事故概率大,我不搞航模摄影,只是飞着玩的,过几天我把彩灯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旋翼必须要有飞控”,我明白了,谢谢。我也想组装一台,但对稳要求较高(航模摄影),请问除了[/back ...

云台现在都自己有控制系统了
不需要飞控的

网友:
的确很稳

网友:
没用过ys-s4飞控,ys-s4飞控和玉兔比较如何呢,功能上差别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