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推荐几个牌子的桨。长长的标题。。

楼主(2013-07-30):
朗宇a2212电机,600轴距用的乾丰1045碳尼龙桨。上电机以后总是颤,最大抖动幅度能有1~2mm,电机没问题,轴没问题,就是这桨,总也调不平衡,求推荐几款物美价廉的桨,要求也不高,别抖成现在这样就行。

网友:
做下平衡就OK

网友A:
个人感觉,高仿APC1047就不错,很便宜(当然比你手头的要贵一点点),平衡还可以,直接用都可以!目前我在用,原厂、高仿的都有!

网友:
做好浆平衡,感觉不一定再买昂贵的进口浆,仅个人意见。

网友:
先做平衡吧,做好了一样,实在要换桨,就APC原厂,体会肉疼感觉……

网友:
校桨是一个需耐心的细活 耐 着性子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高仿APC1047就不错,很便宜(当然比你手头的要贵一点点),平衡还可以,直接用都可以!目前我在用 ...

高仿APC1047才9块钱一对啊?我的这个16一对。那个9块钱的能不能用?

网友B:
8块的防APC fun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块的防APC fun桨不错。

那个fun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fun是什么意思?

fun就是高仿apc标示,在浆上刻的,正品apc上刻得apc

网友:
我觉得ATG的平衡性不错。

网友:
做平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