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朗宇和银燕电机的搭配问题!!!

楼主(2013-07-30):
      2台机子,1台是翼展1.5米雅克54EPO,起飞重量2.2KG,一开始配银燕2826电机,14×7的浆,结果导致电机烧毁,后配原厂3740电机,目前机子已经炸了,想再重新装一台,但感觉电机力量还不满意,想要再强些,如果选择朗宇或银燕的电机配什么型号?什么浆?
      还有台菲摩斯1.1米地狱猫,用的是原厂盘式电机,但不知道型号,现在电机需要更换,想用朗宇和银燕或者双天的电机暴力飞行,用3S或者4S电池,请高手推荐如何配置电机和浆?
       万分感谢!!!

网友A:
根据电机的功率与相应机型就可知道用什么电机了。对于YAK 54马达功率要在960W-1000W左右,桨要慢慢试。

楼主:
有高手用过这2种机型的指点下啊!!!

楼主:
自己配置有时候烧电机,想减少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机的功率与相应机型就可知道用什么电机了。对于YAK 54马达功率要在960W-1000W左右,桨要慢慢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原厂配的那么大的不用,非要自已去配小那么多的电机。

原厂电机感觉动力不能达到我的预期效果,我希望倾向于暴力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