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天地飞9 2代 怎么加2W增程功放?

楼主(2013-07-31):
那个信号线和屏蔽线怎么接上去的? 信号线靠近里面还是屏蔽线?  5个排针的铜片掉了 沾不上锡了。。      大神速来!

网友:
同样的不会接,等高手

楼主:
已经跪了

网友:
都切糕433了还用功放?

楼主:
手贱 已经拆控了

网友A:
买个转接头直接差电路板上把天线延长出来不就对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转接头直接差电路板上把天线延长出来不就对了么

天九2的设计太脑残了  天线在内置高频头的背面  先要把小板的排针焊下来 取下小板  再焊天线

网友B:
还用功放?你OUT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九2的设计太脑残了  天线在内置高频头的背面  先要把小板的排针焊下来 取下小板  再焊天线

没办法 本来就是阉割版 所以我当时千辛万苦一定要买第一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用功放?你OUT了

切糕433  去年我就知道了  涨了一两百   穷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九2的设计太脑残了  天线在内置高频头的背面  先要把小板的排针焊下来 取下小板  再焊天线

这么悲惨啊,天7只要拆来后盖,就能焊接天线。

我把天线改造成一个SMA头。

可以接:

棒状天线
吸盘天线
功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九2的设计太脑残了  天线在内置高频头的背面  先要把小板的排针焊下来 取下小板  再焊天线

天线在内置高频头背面的是75M+2.4G共用的吧,单独2.4G的就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