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4练习飞行

楼主(2013-07-31):
马上要开学了,不知道还能有多少时间飞啦,X7在等保养的配件,这两天全指它解闷喽。

网友:
都是不睡觉的人

网友:
现在学生都有米

网友:
飞得很好,加油啊~

网友:
改装过得就是不一样··  这个小挥手 很 牛X!!

网友:
飞的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清爽

这正是你的指导方法得当哇,不然,我都不会用单反拍视频。

网友:
油机……其实,蛮不错的嘛~

网友B(2014-03-15):
嘿嘿,我也有台X50有副翼的,动力比你这个稍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我也有台X50有副翼的,动力比你这个稍差点。

玩开心就好,祝爽飞哦~

网友C:
转速多少?我的飞机感觉定速以后无力1800低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转速多少?我的飞机感觉定速以后无力1800低么

1800太低了吧!500级怎么着也得2400以上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800太低了吧!500级怎么着也得2400以上啊

油机,发动机开那么高很快就会废了。看杂志,看帖子,看说明书都不建议发动机转速超过18000转,算到大桨上也就不到两千转。说是1800转一下发动机寿命是最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油机,发动机开那么高很快就会废了。看杂志,看帖子,看说明书都不建议发动机转速超过18000转,算到大桨 ...

那得看是什么级的发动机呀! 像我的OS55 安全转速是20000转左右!但是我的雷虎X50齿轮比是8.5  大桨转速我都是保持2000转左右!这样的话发动机也就17000转!根本没问题!500级的飞机大桨转速高了但是发动机转速又木有很高!这主要都是看齿轮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得看是什么级的发动机呀! 像我的OS55 安全转速是20000转左右!但是我的雷虎X50齿轮比是8.5  大桨转速 ...

原来也试过2000以上,听发动机声音和大桨声音我就感觉毛骨悚然。NX4的齿比好像是7.5,回头我试试调高转速,这样尾巴也应该会锁的更好吧。

网友(2014-08-05):
小松的发动机说明书都会严格限制发送机转速,转速过高发动机热交换来不及,会产生气缸膨胀、间隙增大、缸压不足、导致功率下降,长期过热还会烧坏活塞环、造成粘缸,甚至空中停车,很危险的。

网友:
你这个年纪飞的这么好,我感觉很汗颜啊

网友D(2014-09-16):
引用 网友C:
油机,发动机开那么高很快就会废了。看杂志,看帖子,看说明书都不建议发动机转速超过18000转,算到大桨 ...

OS37最高21000,最大功率18000
雷虎39最高17000,最大功率16000
齿比是7.05

网友C:
引用 网友D:
OS37最高21000,最大功率18000
雷虎39最高17000,最大功率16000
齿比是7.05

是的,这个最高转速,扭矩以及最大扭矩时的转速等都跟发动机设计有关,是发动机的性能,不同品牌确实是不一样的,就跟汽车发动机一样,同样的排量,不同厂商可以做到不同的性能参数。还是得看相应的发动机说明书来设置才最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个最高转速,扭矩以及最大扭矩时的转速等都跟发动机设计有关,是发动机的性能,不同品牌确实是不 ...

哥。。NX4带副油箱,加满油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哥。。NX4带副油箱,加满油起飞重量多少

2200多一些,不到2300kg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200多一些,不到2300kg

非常感谢
雷虎39H,有没有中文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
雷虎39H,有没有中文说明书?

没有中文的

网友(2020-05-13):
油鸡顶起!学习了先!感谢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