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480用的多少的齿轮,满螺距来回拉会跑尾巴吗 ...
请问大家的480用的多少的齿轮,满螺距来回拉会跑尾巴吗?

楼主(2013-07-3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自己改了一架480 桨是360的,
电机
花牌6S 电调花牌50A,为啥+-12的螺距来回啦两下就跑尾巴了?再就是你们用的多少T的齿轮啊?我用的13T直齿

网友A:
改12-11T试试看吧 还有改+-11度足以

网友B:
正负10度的撸过

网友C:
12度太大了

网友C:
我用11t齿 11度螺距 刚好

网友D:
降螺距曲线再加点转速上去

网友:
6s电机小齿轮齿数多扭力小,360桨正负螺距过大,都使得机机掉转严重,不跑尾巴才怪,花牌电调定速算是较好的,若不用定速电调,不知会甩尾巴成啥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