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针对帖!针对肚肚狼!

楼主(2013-07-31):
狼兄一口咬定魔友飞丢就是因为飞控问题!于是发帖请教魔友说双飞控可行不!于是我回复飞丢并不是都是飞控问题!大多数人是不细心!或者使用gps模式!他不服说我不明白?难道我真的理解错了不明白?

不想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回复他。

真心怀疑你懂不懂。。。你知道飞丢有哪些情况吗?飞丢是什么意思?飞丢就是找不到。。而不是你以为飞到无穷远而找不到!有时候就是掉到你身边。。但是你没发现。这也是飞丢!你高度100米。当一个电机出问题飞机不是直接掉下来。。而是朝没动力那个方向飞去!这时候可能距离你起飞点很远了。。找不到也就飞丟!接收机没设置好失控保护!有可能全有门(论坛有人失控全油门1200m高度)原因没设置失控保护!对于小白。,对。就是小白!或者粗心大意之人。没看说明书之人肯定会飞丢!我敢这么说!你根本就不理解四旋翼!飞丢大多数是因为有gps参与。。你所说接收机设置失控保护他就会返航?你确定他能返航?而不是飞控问题!
GPS很脆弱~所以楼主要解决的是GPS而不是你所谓的飞控~其实玩好四旋翼很简单!!就是少用GPS 解决飞机震动和干扰问题!绝对保证每一款飞控都会很稳!双飞控没任何意义!
一些人(包括你)一飞丢就出来说xx飞控飞丢!从不从自身找原因!全部问题归结于飞控问题!没见过有人标题说 震动飞丢四旋翼 好盈电调飞丢四旋翼 朗宇飞丢四旋翼 那些整天嚷嚷飞丢的大多数是新手。或者玩不久的。不看说明书的。
(以上言论不包括使用GPS者因为他本身就很脆弱容易受扰,大大加大飞丢概率。GPS尽量少用。但是前戏也要做足,自备不时之需拼个RP)

楼主:
这是他帖子的链接。里面有我们的回复!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2825

网友:
对的,多旋翼本身就是个系统工程,不是只有飞控参与飞行的,每个飞丢的都有不同的原因,恐怕更多的·是组装和维修的原因,以及让这架小小的飞行器做自己力不从心的事。

网友:
您理解错了,我是说您没“听”明白,不是说您“对飞机不明白”!
双飞控解决的是由“飞控”导致的“炸鸡和私奔”现象。
而您理解成了“我认为只要飞机掉下来、飞跑了都是飞控导致的,有了双飞控飞机就安全了,就不炸鸡了、就不提控回家了”!
我的标题也是《能否用双飞控降低炸鸡风险!》,而不是《能否用双飞控解决炸鸡问题!》

通过您的发言能看出撸主对四旋翼的理解确实比我这个“四处发帖求助的新手”强得多,不过新手往往也会冒出一些新奇的想法,所以老手对我们应该采取包容的态度,大家相互交流才会有进步吗!

如果我的言语冒犯了前辈,那我在这给前辈道个歉,您消消气儿,如果您在北 京,哪天我请您喝瓶啤酒吃个羊肉串儿啥的,顺便向您请教一下续航能力的问题,我先正为这个发愁呢!

网友:
不打不相识。。。。。闹后一笑泯恩仇。。。。

网友:
这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  在整个飞控系统中   多数飞丢的罪魁祸首是gps这个传感模块   因为主飞控飞丢的情况比较少?
这样的话  针对gps的可以进行多余度的设计 是不是可以降低出现这种问题的风险?

网友:
其实嘛...四旋翼这玩意...很多情况都会导致炸鸡..失控..射浆..gps 连带罗盘 错乱..线路故障..电机堵转..太多太多了...其实gps导致飞丢或炸鸡的..很多情况都是由于gps和罗盘是一起的..罗盘受到干扰啦..gps受到干扰啦...gps突然倒了...然后罗盘指向错啦...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多旋翼飞丢的确是个系统性的复杂问题,不能简单评估。如果每个细节都要做到万无一失,恐怕大家就玩不起了

网友:
个人觉得,防炸是核心,飞丢不可怕。
飞丢也会炸,如何避免炸伤人,炸坏物,炸毁机,才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