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一个电调的性能

楼主(2013-07-31):
想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评价一个电调的性能
比如通过什么参数,什么测试。
最好有原理+测试实验的对比。
谢谢。

网友(2013-09-11):
这个问题好复杂,国内做的好的也就中特威的和好盈的,你拿这两个对比下吧

网友A:
启动利索,加减速平稳。
连续大电流工作,不怎么热,没烧,算好的。
还有个问题就是油门行程设定好后要精确。。。中特威,好盈的都是推了5/6再往上都是满油,不爽。
其他的就是设置等细节作的好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利索,加减速平稳。
连续大电流工作,不怎么热,没烧,算好的。
还有个问题就是油门行程设定好后要精 ...

OK,谢谢了。

网友B:
补充,还有反应迅速。
电子产品想做的好,用料好就可以。不像机械产品那样需要合理的图纸和精密的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还有反应迅速。
电子产品想做的好,用料好就可以。不像机械产品那样需要合理的图纸和精密的加工。

网友:
启动平稳,加减速线性好,各种保护到位,连续大电流工作,发热低,散热快。体积小,重量轻,反应快,干扰少····这个要仔细说太多了。

网友:
还有定速性能,补转快准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