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行者20A 刷BLHeli手贱成砖,请问还可以修复吗?

楼主(2013-07-31):
看到各位大大电调刷了BLHeli之后性能好很多 ,根据这位大大的办法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32190&extra=&page=1 折腾了一天经过了各种尝试还是没有成功,于是看了这位大大的帖子的接法和里面的工具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363一次刷成功了,也检查正常了,可就在这时候手贱手动选了一个新版的固件“SKYWALKER_20A_MULTI_REV10_4.HEX”一刷失败了,之后电调就没有任何声音了,再刷也刷不进去提示:

Flash hex file... Please wait!
delay... OK
v... OlliW SilProg v1.20 PB3PB4
flash target no. 1
r... rok
d... dok0A -> Device ID 0A F33x
i... iok
e... eok
bw... .Block write FAILED!

楼主:
检测结果
Verify... Please wait!
delay... OK
v... OlliW SilProg v1.20 PB3PB4
verify target no. 4
r... rok
d... Connection to target FAILED!

网友(2013-09-04):
目测已成砖.但我想试试

网友:
应该还可以  用专用的编程器试一下  我之前就是搞了一个四合一的,应为被锁了,所以没办法刷机,后来搞了一个专用的编程器,所有的一切都搞定

网友(2014-03-17):
楼主后来怎么修复的

网友A(2014-06-24):
我的四合一也刷不进,单个天行者行的.5楼模友能介绍下专用编程器名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