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无法校准指南针,怎么解决?

楼主(2013-07-31):
我的wkm无法校准指南针,总是垂直校准后频闪红灯,十几次了,怎么解决?

网友A:
室內還室外呀?
室外會比較容易校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內還室外呀?
室外會比較容易校得好

室内室外都是,开机红黄交替闪烁,无法切GPS模式,又校准不了,郁闷。

网友B:
你好 请问 你的接受机跟 遥控器连上了吗?连下调参 调参里面  手动姿态  Gps.那个Gps 在不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室内室外都是,开机红黄交替闪烁,无法切GPS模式,又校准不了,郁闷。

在手动和gps模式之间切换
1、3档间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请问 你的接受机跟 遥控器连上了吗?连下调参 调参里面  手动姿态  Gps.那个Gps 在不在。

连上了,调参里边显示的是在gps。就是无法校准啊,新固件指南针异常是无法切GP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手动和gps模式之间切换
1、3档间切换

关键是指南针无法校准啊。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之前也遇到过,问题所在,应该是GPS周围存在带磁场的金属,这会影响校准的执行,去掉这些金属,或者转移一下GPS模块的位置,即可解决问题。

上次我是在GPS四边带有金属螺丝,去掉螺丝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指南针无法校准啊。

还是找dji吧

网友D:
有没有连调参重新校准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连调参重新校准下试试?

怎么校准,wkm的调参软件没有校准的工具啊。

网友:
建议LZ返厂修一下,应该是你的指南针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
你校准的时候姿势对嘛   然后你看校准不成功  停个几分钟试试

网友E:
校准出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是LED灯坏了,我有几次也出现这个问题,换个LED灯就好了,请好好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校准出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是LED灯坏了,我有几次也出现这个问题,换个LED灯就好了,请好好检查。

用蓝牙调参也一样,已经返厂了。

网友(2013-09-09):
我的WKM也是这个问题,水平校准后亮绿灯,然后垂直转一圈后红灯闪,GPS的方向也调整了,换个地方也试了,手机也都拿走了,

网友:
干扰较大   多试 几次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