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无刷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3-07-31):
各位大侠,请教个问题,我家里有好几个飞机遥控,家里有一部玩具漂移车,马力不够,想DIY一下马力,想用无刷内转子马达,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让车前进,后退,各位大侠能不能帮帮忙啊?

网友A:
买一个无刷电机的套装,1::18的车用b2030无刷,1:10级别的用450级别无刷电机,配车用无刷电调就行了

网友B:
使用无刷双向电调

网友:
无刷电机正反转只要3跟线中的任意2根对换就能改变转向,楼主可从这方面入手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无刷电机的套装,1::18的车用b2030无刷,1:10级别的用450级别无刷电机,配车用无刷电调就行了

哦,用飞机的无刷电机,在用车用无刷电调,用飞机的遥控,可以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无刷双向电调

谢谢,请问用飞机的无刷电机,在用无刷双向电调,用飞机的遥控,可以吗?

网友:
车用电调就可以实现正反转操作(前进、后退)

网友B:
注意要和选择的电机配套,有感和无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要和选择的电机配套,有感和无感不一样。

有感和无感,是不是就是无刷和有刷的意思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用飞机的无刷电机,在用无刷双向电调,用飞机的遥控,可以吗?

可以,只是最好不放在飞机控的油门通道,而是放在升降通道,双向无刷电调用自动回中方式来控制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只是最好不放在飞机控的油门通道,而是放在升降通道,双向无刷电调用自动回中方式来控制更好。

我家里有个之前买的一台滑翔机,是有刷的,电机后面连接的一个东西,不知道是不是电调,还有开关,一下给图片,帮我看看,可以改车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家里有个之前买的一台滑翔机,是有刷的,电机后面连接的一个东西,不知道是不是电调,还有开关,一下给 ...

帮我看看,这个电机后面的是不是电调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帮我看看,这个电机后面的是不是电调啊?

带接收机单向有刷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接收机单向有刷电调。

这个可以改车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改车不?

可以,但是不能倒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但是不能倒车

那还是要买车用电调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感和无感,是不是就是无刷和有刷的意思啊?

不是,是指无刷电机分为有感无刷和无感无刷,有感无刷多用在车模上。

网友E(2013-10-15):
就是简单的无线接收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