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更新配乐版视频

楼主(2013-07-31):
NAZA V2 侧飞飘逸 直接飞丢 幸好没炸到人掉山上了   每次飞都很稳 今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 基本无风 起飞 定不住点 直接飘逸 拉不回来 飞丢 找半天找到了! 丢了无所谓 炸到人责任谁担当的起 DJI 这里面是不是有故事啊!
帮忙分析下 虽然水平一般 但以前20 30次起落也没出现问题啊 上天以后我就感觉控制它就费劲了 想降落已经无法实现了 眼看着飞走了     配乐版炸机视屏

网友:
切手动也魔法吗?

网友:
LZ你用什么模式飞的?

网友:
太可怕了

网友A:
还好是炸到山上, 怎么找到的说说看

网友B:
用gps模式了?
总之在建筑群里用gps模式
出事故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gps模式了?
总之在建筑群里用gps模式
出事故的可能性很大!

GPS 漂 我切 姿态  没反映 还是控制不了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是炸到山上, 怎么找到的说说看

幸运啊 掉山上了 我看机丢了 图传也完了 不知道掉哪去了 正好学车的学员看见超西南方向飞走了 我先在人多和马路上找 发现没有大群人聚集 估计是没炸人 没掉在马路上 我又找个小路准备上山 一转头看见了 正好撞小树上了 要不损失就惨重了 哎 没砸到人就烧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 漂 我切 姿态  没反映 还是控制不了飞机

看一下档位对准了没有吧
不然,还是停飞算了

网友C:
1、这么多建筑物的地方不应该飞这么高(LZ飞FPV还是仅看飞行器飞?)
2、起飞定不住,要么GPS搜星不够,要么有其它原因,应该立即降落检查才对!
3、视频1分5秒以后的时候LZ遥控的位置和飞行器之间应该有建筑物遮挡了吧
4、视频2分左右的时候LZ在试图遥控把飞机拉回来对吧,这时候应该还没失控
5、直到2分23秒,飞行器仍然离操作距离越来越远;
6、2分23秒飞行器姿态不正常了,LZ是切了手动还是?建议连接调参软件看看各个档位对应什么位置!

网友:
楼主这事不可取,在住宅区不能飞高的,这要是砸向公路,非得有事故,搞不好这辈子就完了

网友:
我的GPS一端是透明胶粘的,我每次起飞之前都物理校准一下GPS一条直线,上次飞一个电池回来后发现GPS偏方向30度左右,还好没飞远没进入失控模式,不然就丢了....GPS还是用胶水固定死好点

网友:
失控时候如果不是老手就应该果断掰杆停电机。摔死好过死不见尸

网友:
貌似失控了,因为看到云台归位不动作了.急速下降又好像动力出了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主控失控不输出了...不过我上次的经验说明主控即使出错好像都是输出的就是输出的量计算错了。

网友:
不要来不来怪飞控,还是冷静下来多找找原因吧。

网友:
失控也,飞控也会执行平衡自稳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这么多建筑物的地方不应该飞这么高(LZ飞FPV还是仅看飞行器飞?)
2、起飞定不住,要么GPS搜星不够,要 ...

15楼说的很到位,楼主好好找找原因,而且分析问题,需要提供更多的信息出来。
这种坠机的确很可怕。

网友:
起飛就定不住了為什麼還飛這樣高呢?GPS模式燈號是如何???
如果是失控了因該會自穩才對,除非您切到手動模式或者是電機、電調、接線出問題了

网友E:
应该是左边M3电机发生故障了,输出不平衡。楼主的飞控升级固件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楼说的很到位,楼主好好找找原因,而且分析问题,需要提供更多的信息出来。
这种坠机的确很可怕。

起飞是是绿灯闪了 飞起来又变绿红了 我想下来  后来就下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左边M3电机发生故障了,输出不平衡。楼主的飞控升级固件了么?

3.12的? 等配件到齐了我 拆了重新检查一边 到时把问题发贴

网友F:
问题1.楼主是否有用图传,图传的型号?图传的安装位置?2.楼主起飞前电池的情况,是否电量足够,飞控是否开了低电保护,3,楼主的发射接收是什么型号,否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1.楼主是否有用图传,图传的型号?图传的安装位置?2.楼主起飞前电池的情况,是否电量足够,飞控是否开 ...

发射机在 机身尾部 以前飞 20次左右都没出问题 没开电压保护 电池满电没发现异常

网友A:
LZ的失控没调好吧,失控后切手控了吧,

网友:
图传发射机是1.2g还是5.8g,天线向下还是向下?离接收机及主控的距离?高度怀疑是图传干扰,我的也是,直接飞到了河底!

网友:
超视距了手动根本不可能完成。

网友:
图传干扰并不是所有情况下出现,这个是概率问题,100次出现一次就足以。100次正常并不代表第101次正常。因此,应该尽量避免出现对设备造成干扰的设备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失控没调好吧,失控后切手控了吧,

我离飞机只有50米

网友:
看的我都心疼了,楼主还好运气好,没伤到人还有残骸可以找到。你这二胡的配音把我逗乐了,密切关注后期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