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鹰无方向舵 怎么接“飞控”方向、升降、副翼三个舵机通道。

楼主(2013-07-31):
如题>想入手这款载机。求高手回答。

网友:
需要方向舵吗??

网友:
猎鹰只有升降 和副翼 没有方向

网友:
不需要方向舵!

网友:
只需要副翼和升降接飞控,不需要方向舵,
刚才看到老外猎鹰用4s 6000x2 电池飞到 3217米高度 ..

网友:
学校买了

网友:
飞控升降输出接升降舵机
飞控副翼输出接副翼舵机
飞控方向输出空置不接
一般来说飞控都是用副翼来导航

网友A:
楼上正解,一般情况飞控只会输出很小的舵量给方向舵用来修正航向,但是双尾撑飞机本身航向稳定性就比其它飞机高几个数量级,所以就不用方向舵来修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一般情况飞控只会输出很小的舵量给方向舵用来修正航向,但是双尾撑飞机本身航向稳定性就比其它飞 ...

谢了。这我就放心了。入手载机这个和冲浪者2M或2.4米哪个合适?

网友:
2M冲浪者吧,传统布局的很好飞

网友:
推荐猎鹰!飞上天比冲浪者不是稳一点两点,虽然我猎鹰烧了两电机...

网友:
不催哦哦!

网友:
我在想,双尾撑的飞机是不是受侧风的影响也更大些....

楼主:
无方向舵,降落时不好把握

网友:
自己开方向舵啊 玩模型的还能不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