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问题 2212和2217的选择

楼主(2013-07-31):
想做三轴 xxd
电机
怎么样 2212和2217哪个好?哪个适合1500g的三轴?谢谢解惑

网友A:
好像没有2217的电机吧,楼下的回答

网友B:
路过,楼下回答

网友C:
如果是1公斤左右的四旋翼,2212没问题。 三轴,重量1.5公斤,还是用2217吧。KV一定要小

楼主:
新西达非主流电机有2217的

网友D:
用朗宇2216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