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线

楼主(2013-07-31):
电风扇的一条线断了,不知道接到哪,就是定时器出来的那根线,谢谢了。

网友:
图片太小了~~看的不是很清楚, 这根红线应该接在按钮开关上的那根红线上~~~~

方便的话 把图片搞大些~~~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你把图片搞大些。这点线很简单的。

网友:
接调速开关(红圈处)

网友:
定时器出来一定是接调速器公共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