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草烧发射的原因,谢高手指教

楼主(2013-07-31):
前几天在X宝上买了一对三叶草天线,装上发射接电,接收黑屏?查频点,没问题。换回原装天线,也不行了,我靠

竟然烧发射了~~~~~~~~~~ 自己查找原因,发现三叶草是的结构是发射端中心线通过天线直接连地的~~~这是短接的节奏啊!

用万用表测原装天线,竟然无论发射端还是天线端都是不接地的! ,但我记得接收端是短接地一的~~~

我怀疑是,我的发射是2000mW 5.8,功率大,短接过流,击穿元件。如果一般的500mw的,过电流不大,所以没事。总结功率过大的发射要用三叶草天一定要三思啊!

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楼上的广告
从来不迷恋三叶草的飘过
以前一模友说他的三叶草效果不很好,让我帮看看,于是俺用天线测试仪测,结果2.4g时,驻波比高达3,这个能用才怪了
上论坛一看,有模友自制三叶草,用的是尺寸。当时俺欲言又止:天线能用机加工的方法做吗?
说说俺们自己用的天线,频率相同,每个天线长度都不一样,实际频率以天线测试仪为准
一般的,大功率发射装置,如果天线频率不匹配,就会烧发射。我们用的也是,为了防止天线问题烧掉发射,二者之间都用一截长的馈线连接
再说说天线结构,天线由振子跟反射面组成,天线接头两端能测出来电阻就出问题了,所以,你这样测得的结果是天线没有短路,天线是否匹配只能用天线测试仪测才行

网友:
我也一直有这样的疑问,但好象没人来解释

网友:
如果按照操作规程来的话
天线的驻波比高了 反射功率大了 烧功放

一定要经过天线网络分析仪器调试

三叶草天线  芯子和屏蔽是相通的

网友:
之前我在叉宝上买的  2.4g 2w  模块经过测量只有0.8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广告
从来不迷恋三叶草的飘过
以前一模友说他的三叶草效果不很好,让我帮看看,于是俺用天 ...

正解!

网友:
大功率设备就用原装全向天线,厂家是匹配好了的!

网友:
就是啊  找厂家买匹配的东西靠谱点

网友:
2W还用3叶草?
3叶草的频率是固定的,发射接收频率都要一致,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所以結論是樓主的天線有問題,才會燒圖傳是吧?
跟發射的功率無關,是這樣嗎?

网友(2014-05-09):
大功率发射,天线还是要买好的,山寨的结果就是烧功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广告
从来不迷恋三叶草的飘过
以前一模友说他的三叶草效果不很好,让我帮看看,于是俺用天 ...

请教下发射与天线之间用馈线连接影不影响发射功率,馈线放在机身里有没有干扰,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发射与天线之间用馈线连接影不影响发射功率,馈线放在机身里有没有干扰,谢谢指教

这个影响天线阻抗,一般的,5米以内,用杠3线,5-15米,用杠5线,这个影响不大,再长点就要考虑杠7或者低损馈线了
馈线放机身里,尽量跟其他线和设备分开,功率2w以上的电台,影响很明显,馈线跟舵机线放一块,会看到舵机跟着电台发射一块动
馈线和天线尽量远离其他设备和金属件,如果还有其他无线电设备,还可能出现压制,电磁兼容很深,相关因素也很多,我也是一知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