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方管 DIY4旋翼 轴距450mm

楼主(2013-07-31):
   DIY  新手求点评

网友A:
买一个塑料的,比你这个好,比你这个轻,不要想的做成很坚固,越坚炸的越惨

网友B:
铝管不能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塑料的,比你这个好,比你这个轻,不要想的做成很坚固,越坚炸的越惨

这个不会超过350G  这个新手必备  DJIF450机架真心没这个耐炸   我的DJIF450目前有两机臂快要炸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管不能厚

厚度只有1MM  且4个机臂打有很多小孔   空机架不会超过350G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会超过350G  这个新手必备  DJIF450机架真心没这个耐炸   我的DJIF450目前有两机臂快要炸断了

看来你还是没明白,越坚炸的越惨的原理,如果你机架坚固了,重量肯定要上去,将来炸的时候坏的就是电机和飞控了,机臂才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