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友们,帮我看看我的配置能安装上去能飞吗.

楼主(2013-07-31):
飞机型号:米格29  翼展63CM   配置:2212 KV2200   桨6030  电调30A    2个9克舵机
电池:2200MAH 11.1V  30C

飞机还没加轮子已经500克
不知道加上轮子能不能飞,摩友们帮忙请教下哈,

上几张图哈,涂装是自己用彩色透明胶弄的,还不错

网友:
电池太重了

网友A:
1300电池大概能1多一点的推力,1000的电池应该可以往上垂直爬升,话说你JJ这么那么重,我一样的翼展的F22,加电池全机才450多克

网友:
感觉机机很重了

网友B:
找好重放心飞吧

网友C:
裝個6*4槳推力會比較足!這配置應該可以升空,但重心要抓準! 輪子就別加了白遮騰的,找塊草皮就可以飛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好重放心飞吧

图纸都没有标记重心点哈,我随便大概而已,我也不知道怎么找,我在淘宝那里看翼展72的重心在电机坐前8CM那里  我的65CM 我就随便在7.5CM那里,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裝個6*4槳推力會比較足!這配置應該可以升空,但重心要抓準! 輪子就別加了白遮騰的,找塊草皮就可以飛啦!

好的,谢谢指教哈,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0电池大概能1多一点的推力,1000的电池应该可以往上垂直爬升,话说你JJ这么那么重,我一样的翼展的F22, ...

我以前3S的电池坏了,被我改成2S的 现在换上去了,重量400多克了.

网友:
电池重了点,改成1200mah,桨改成6*5的,可以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都没有标记重心点哈,我随便大概而已,我也不知道怎么找,我在淘宝那里看翼展72的重心在电机坐前8CM那 ...

7.2CM左右

网友D:
两个舵机?怎么分配的?

网友:
用6*4的浆,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舵机?怎么分配的?

副翼一个舵机  升降一个哈,我现在安装了轮子带转向的现在是3个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