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为汽油机做的的naza-h IMU防震座,大家看看是否有效果

楼主(2013-07-31):
专为汽油机做的的naza-h IMU防震座,大家看看是否有效果。
下面用防震双面胶固定到直机上,上面用防震双面胶固定naza-h,中间是悬挂式的防震设置,可以达到三级防震。

主要用于油机,260汽油机,还没有实际测试是否有效果呢!大家看看是否可行?
naza-h主要是减震不如WKH,集中在一个盒子里,其它主要设计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想用在油机上主要问题就是防震了。

网友:
沙发,感觉振着振着红色东东(具体不知道什么)就会全断了

楼主:
红色的高强度橡筋,拉力很强,不可能断的。拉出200MM都没有事

网友:
强烈建议LZ不要这样做,一旦naza固有振动频率与飞机震动频率接近形成共振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LZ 如果共振了就先恭喜你的机机了,提控回家买彩票吧

网友:
空中断一根皮筋的结果也是炸鸡。

网友:
新手飘过

网友:
个人觉得万一发生共振了,鸡鸡会咋样呢?还有那橡筋的接触处还是锋利吧,在震动下,可能会割断。

网友:
还是用那种云台防震的橡胶垫吧

网友:
你真强  我怎么感觉是避孕套啊

网友:
橡皮筋减震还是不错的

楼主:
naza固有振动频率与飞机震动频率接近形成共振,这个和减震有关吗?

楼主:
橡皮筋断可能不大,橡皮筋还有很多多富裕拉力,最起码有三倍,有拉力的震动很难震动断的,那的多大的震动啊! 但是不知道有啥办法来测试减轻震动效果?不上机测试

网友:
说通俗点,你这个就相当于把汽车的避震拆了,只留弹簧,它能够吸收来自震源突然地冲击力,但是会一直不断的自己来回震动,当它自己的震动频率和震源传过来的频率接近或者相等的时候,就发生共振了,情况更糟。设计一个减震系统,要有缓冲,还要有阻尼,所以汽车的整套避震有弹簧,还有液压筒。以上是一些理论的东西,结合实际看你设计的这个避震,也不是一定不能用,首先,直升机上的震动多为高频震动,这个不太容易产生共振,其次,你不是用的橡皮筋吗,弹力大小可调,这样即便发生了共振,也能调节橡皮筋的弹力大小去避开共振的频率,当然,皮筋拉太紧的话,也就失去了减震的功能了,调机的时候自己多小心吧

网友:
简直就是乱来的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flykid的指点学习了不少!今天发现一个国外的IMU减震座,和我这个意思有点接近,但是这个是固定翼的

楼主:
FPV 用的飞控IMU减震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flykid的指点学习了不少!今天发现一个国外的IMU减震座,和我这个意思有点接近,但是这个是固 ...

这个靠谱吗?首先

楼主:
防震有没有办法不上真机测试啊?

网友:
DJI的好像都是内部减震
如果减震,还是要考虑高频振动
一般高级点的汽油机会用四个橡胶减震做支撑来消除高频振动

楼主:
淘宝上有卖这个减震座的,不知效果会怎样? 不知和悬空的橡皮筋拉力那个效果好。有没有不上机测试办法? 一个一个测试一下

网友(2013-09-12):
万一发生共振了

网友:
可以对角的两个皮筋用一种型号,另外一对皮筋用另一种型号,这样就不容易发生共振了,或者两层之间垫少量的海绵,都能有效避免共振。

网友:
没有玩过油机啊

网友:
楼主,这个东东设计思路是正确的,关键在于皮筋的弹性系数,选择的好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这个只能滤去部分高频振动吧

网友:
建议在上下两层之间填充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