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视频中抖动的原因

楼主(2013-07-31):
新配的多旋翼

配置如下 :
山寨  F450机架   X4模式
电池: 3S 2200MHA
电机: 朗宇V2216 800KV
桨 :   1147 正反
电调 :好盈飞腾30A
飞控:NAZA V1+GPS   升级最新固件
感度:默认 100%

试飞首次成功
没固定相机 果冻能看出来 飞高后悬停都很好
视频中50秒左右时关了遥控器
1分钟时四旋翼自己调头回航
1分20秒左右抖动厉害  当天1级风 地面空中都很稳定

请问大家 抖动的原因 是不桨不平衡还是机架软? 求解决方法 谢谢

网友:
我不是多旋翼的 可能就是你说的那两种情况 夏天天热

网友:
桨不平衡是关键

网友:
感度可能高了

网友:
最好拍一下飞机飞行的视频。我也用V2216 1147 桨,肉眼看没有抖动的情况,有3,4级阵风的情况下机体会左右晃动。

网友:
感度的关系不大,关键是你的桨,建议apc桨。

网友:
下降过程容易晃

网友:
明显是机架软,共振了

网友:
用DJI飞控在GPS模式下就这样我调到90的感度也这样,在姿态下好一些,用兔子就不会,我怀疑是飞控修正的问题

网友:
你这抖动的有点厉害哦!个人感觉是桨的问题

网友:
桨大了,换小点的就好了。

网友:
震动大 硬挂肯定有果冻。
1分20秒 你是在下降吧?下降晃动正常。降慢点好些。

网友:
你这个震动迟早出事。

网友:
看着像是空中气流,飞控在修正飞机姿态,是否在下降看不出来。没有云台视频这种晃动感觉可以接受。

网友:
機架共震、槳平衡也有問題?趕緊處理吧!不然電機軸承很快就壞了

网友:
个人感觉桨大了,而且桨偏硬了,建议APC桨。
1分20秒的抖动可能是桨的升力与机架下降的重力不平衡造成的!还是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