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 10通道的疑问

楼主(2013-07-31):
futaba 10c是10通道的,但是看照片有8个拨位开关,3个旋钮,两摇杆4个方向,表面上看不是15通吗?
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A:
特技开关你也算在通道数里,你试试单独用那倆开关能控制舵机么,照你说,那侧面还有倆开关,加起来都17通道了

楼主:
映射过去也是能控制的,这样我就大概明白了,能真正控制的就是10个,谢谢

网友B:
开关不代表都是一个通道,菜单里面就这点通道。

网友C:
通道多固然是好事,但是真正的好控,有着强大的混空功能,所以需要很多开关了实现。

网友D:
硬件上的通道,做20通30通都不是难题,高档控的魅力在于强大的软件功能,那几个拨位开关的设置,并不是让你直接控制舵机(当然,用于表演的时候扩展模型功能,拉个烟点个火,也是可以用的)。而是用于软件混控的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答疑

网友E:
先顶后看,是国际惯例吗?

网友F:
LZ好可爱